[求助] 数字电路中有增益的说法吗?

楼主(2023-07-25):
我借鉴bb鉴相器原理,有两路相位相反信号,用verilog写了采样点超前滞后的代码,老师让我分析鉴相器增益,老师是做模拟电路的,我感觉我和老师讨论算法,就好像是各讲各的,完全不在一个调上,算法增益是什么?

网友A(2023-09-20):
数字电路没有增益的说法,算法本身是有增益和失调。算法增益补偿和失调校正是主要算法评估的一个重要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路没有增益的说法,算法本身是有增益和失调。算法增益补偿和失调校正是主要算法评估的一个重要工作。 ...

数字电路有增益的说法。

网友:
和模拟类似,有增益

网友:
数字电路的单位是LSB,存在增益说法,至于每个LSB怎么对应到电压,电流等物理量,需要设计者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