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结果问题

楼主(2023-07-25):
请问mc仿真中的sigma如何在柱状图中设置, 就是σ、2σ、3σ 线

图二中的biprad2是什么?

网友A:
我的默认就是显示的。勾选std dev lin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默认就是显示的。勾选std dev lines.

是版本的问题么,我是ic61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版本的问题么,我是ic616

我的是IC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