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一个skill脚本

楼主(2023-07-25):
以前用过一个超级好用的脚本,作用是“筛选同一种目标”,比如我想要选中layout中全部的metal2,我需要先选中一根M2作为参考目标,然后使用这个脚本,然后全选或者框选一个区域,最后ESC筛选过滤,你就可以选中layout中的全部M2,不止是金属线,还包括via,instance,等等都可以筛选出来,甚至细化到path,polygon,方孔,长孔,width=0.1、0.2等等。真的超好用,希望有大佬能帮忙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A:
“先选中一根M2作为参考目标”通过geGetSelSet()获取目标层;“全选”就使用当前层cv获取bBox,“框选”则用enterBBox()获取bBox;然后用leSearchHierarchy()搜索出所有的目标层,“细化”则在搜索函数里填想要细化搜索的相关信息。

这些用自带的搜索功能都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一根M2作为参考目标”通过geGetSelSet()获取目标层;“全选”就使用当前层cv获取bBox,“框选”则 ...

大佬能帮忙写一下吗,只需要线和孔的就行,可有偿,我不太懂脚本。

楼主:
好需要这个脚本啊。求助大佬。

网友:
请问这个脚本什么时候会用到

网友B(2024-02-19):
不知道什么场景下可以用到这个功能,请指点。

楼主(2024-04-23):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什么场景下可以用到这个功能,请指点。

譬如一个很杂乱的区域,既有管子又有线孔什么的,我想选中所有的管子,就可以用这个脚步,过滤掉不想要的东西。

网友C(2024-06-12):
引用 楼主:
譬如一个很杂乱的区域,既有管子又有线孔什么的,我想选中所有的管子,就可以用这个脚步,过滤掉不想要的 ...

那可以只将器件设置成可选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以只将器件设置成可选中啊

你这样很麻烦的,下次我只想选via,只想选走线呢,甚至我只想选via3,只想选metal4,有了这个功能就很方便了。

网友(2024-09-27):
很简单的一个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