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在cadence仿真波形上添加了两个marker,如何利用cadence计算横坐标的差

楼主(2023-07-26):
图上右侧有A、B两个marker,怎么能像左侧的Δ一样去计算两个marker的横纵坐标的差和斜率呢

网友A:
AB坐标不是已经计算出来了吗,更多的计算可以用delta maker. 斜率应该只能写公式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坐标不是已经计算出来了吗,更多的计算可以用delta maker. 斜率应该只能写公式了 。 ...

请问delta marker怎么调用呀

网友B:
dx不就是横坐标的差吗,ds不就是斜率吗,我理解错了?

网友C:
没看懂,你不是已经计算出来Δ了么?
或者你是说,想要在一张波形图上放置多个类似于你给的图片上的“A-B-Δ”的这种?那就先仿marker,然后按住CTRL,依次点选想要计算Δ的两个marker,然后按shift+d

网友D:
已经算出来了啊,,,,dx就是横坐标差,s就是斜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算出来了啊,,,,dx就是横坐标差,s就是斜率

没说清楚。。这个是别人的图,但是已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算出来了啊,,,,dx就是横坐标差,s就是斜率

没说清楚。。这个是网图,但是问题已解决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不就是横坐标的差吗,ds不就是斜率吗,我理解错了?

没说清楚。。这个是网图,但是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不是已经计算出来Δ了么?
或者你是说,想要在一张波形图上放置多个类似于你给的图片上的“A-B- ...

shift+d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hift+d 是什么意思?

shift+D可以时间和A   B相同的功能  选中两个标记的点,shift+D,可以标记出dx  dy   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shift+D可以时间和A   B相同的功能  选中两个标记的点,shift+D,可以标记出dx  dy   ds
...

明白了 谢谢哈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不是已经计算出来Δ了么?
或者你是说,想要在一张波形图上放置多个类似于你给的图片上的“A-B- ...

很有帮助,不过捉个虫,“先放marker”

网友F(2025-08-13):
引用 网友E:
shift+d 是什么意思?

就是create delta marker,在Marker的选项里面有,先用M快捷键在图里标出想要作差的两个点,再用ctrl将这两个点全选,全选完成之后点击Marker→Create delat marker或使用shift+D快捷键标注两点之间的差值与斜率。

网友G(2025-10-18):
引用 网友F:
就是create delta marker,在Marker的选项里面有,先用M快捷键在图里标出想要作差的两个点,再用ctrl将这 ...

我这个为啥没东西啊

网友:
怎么用快捷键计算出dx的呀,就出现图中的dx:   ;dy:     ;s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不是已经计算出来Δ了么?
或者你是说,想要在一张波形图上放置多个类似于你给的图片上的“A-B- ...

学到了,谢谢大佬!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这个为啥没东西啊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请问解决了吗

解决了,但不是很清楚是怎么解决的,似乎是软件的bug,换个路径启动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解决了,但不是很清楚是怎么解决的,似乎是软件的bug,换个路径启动试试吧
...

我也解决了,是我配置的.cdsenv不知道哪里冲突了,重新配置了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