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prerun脚本能否实现蒙特卡洛仿真前的条件筛选

楼主(2023-07-26):
###### 操作环境、软件版本等信息
正在使用Cadence IC 6.18,在ADE XL上进行一串门电路的蒙特卡洛仿真,设置的mismatch是底层的nfet和pfet的阈值电压在正态分布中随机赋值。
###### 问题遇到的现象和发生背景
我想探究一些出现极端阀值电压的情况,也就是阀值电压高于一个特定值Vth_bm。由于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很低(大概要跑1e6次points才可能出现),所以为了加速仿真速度,我在想是否可以在跑每一个蒙特卡洛point前,先判断门电路中最大的阈值电压是否大于Vth_bm。如果是的话,跑仿真;不是的话,跳过此次仿真,直接进入下一次。
###### 尝试过的解决方法
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一个prerun脚本,但不需要使用到官方案例中提供的calibration的功能,再加上可供我参考的现有资源不足,我对编写SKILL脚本的经验也不足,尝试写了一个也是报错。
###### 我想要达到的结果
我想请问,这个路径是能够实现我的目的的吗?如果可以的话,想请教一下prerun的脚本具体应该怎么编写呢?(比如可以使用什么语句来实现跳过本次point run)

网友A:
如果不关心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楼主靠没考虑过直接改网表,把Vth直接改到这种极端情况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关心这种极端情况出现的概率,楼主靠没考虑过直接改网表,把Vth直接改到这种极端情况上去。 ...

还是需要考虑一下概率问题,以及当一个Vth出现极端情况时,其他Vth的值。

网友B:
蒙特卡洛是伪随机,先跑dc,获取工作点,筛出满足要求的蒙特卡洛序号,再对这些序号跑所需的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特卡洛是伪随机,先跑dc,获取工作点,筛出满足要求的蒙特卡洛序号,再对这些序号跑所需的仿真。 ...

原来如此,那想要对蒙特卡洛序号进行范围判断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想要对蒙特卡洛序号进行范围判断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adexl蒙特卡洛,跑dc仿真获取各个mos的阈值,生成csv文件,然后写脚本筛符合你要求的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exl蒙特卡洛,跑dc仿真获取各个mos的阈值,生成csv文件,然后写脚本筛符合你要求的呗。 ...

注意要设s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