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gating 串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3-07-26):
看到后端出的网表有这种结构,请问起什么作用?

网友:
同一个 enable? 那基本没用,从功耗和时序角度都说不通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最初的代码写的有问题

网友:
代码问题吧

网友:
en 拆开可能是因为fanout 或者 物理位置问题。。。

多级gating ,可以更加精细的控制功耗,动态功耗会更加低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