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2nmTSMC

楼主(2023-07-26):
工艺库里器件打开po dum进行drc,为啥自带错误,这里是有地方可以调吗

网友A:
你们的管子是允许只有一个孔的么,一般至少保证两个孔比较好吧,这个po dummy我只知道可以选择是否取消,取消一根,还是两根,大小和距离好像是不能修改

网友B:
把DFM开关打开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FM开关打开试试看呢

这开了DFM了,不开的话他两根PO dum都是等宽的,开了之后他就一根宽一根细,然后DRC就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的管子是允许只有一个孔的么,一般至少保证两个孔比较好吧,这个po dummy我只知道可以选择是否取消,取 ...

哈哈,看心情,心情糟糕给他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