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库安装时有starRC的选项是什么

楼主(2023-07-26):
如果不选择这种类型是否说明,不能用starRC工具抽取寄生参数,可是我们之前没安装这种类型,仍然用了starRC工具抽取,没发现错误,这该如何取舍?

网友:
学习,提供个信息:之前我在摸索阶段自己安装工艺库时,仅看到了顶层金属层数的选择,顶层金属类型厚度等的选择,关于工具抽取类型倒是没有见到,仅供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