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018BCD版图设计求助

楼主(2023-07-26):
最近在使用TSMC018BCD工艺绘制版图,遇到了一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使用过的大神,希望能有好心人解答,感谢!

1.对于高压管的保护环,P管必须要有N+isolation ring和P+ isolation ring,而直接调用高压管版图是自带一个P+隔离环的,请问是需要先去掉P环,再分别添加N环和P环吗?
2.对于低压管的隔离,根据工艺文件,PW的电位必须和HVNW+NBL的隔离环电位相同,NW没有要求,请问如果NW里地PMOS的衬底接最低电位,再和HVNW+NBL的隔离环接同样电位,还会有隔离作用吗?(因为HVNW外的P+环按要求也必须接到最低电位,见下图)如果说NW的体和源短接,不和环接一起,那么对于NW的环它应该接什么电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还想再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我发现高压P管似乎也有自带的N+隔离环,即N+pick up ring,如果我 ...

了解问题,针对两个问题我的看法是:1,自带的N+隔离环可以在版图选中器件Q在parameter中的按钮取消掉,一般它的按钮名称可能会是如下几种:tap,body,bulk等您可以逐一尝试直到它的衬底接触被您取消掉。一般在版图当中,我们会尽量去把同类型同电位尺寸差别不大的器件合并靠拢共用,并绘制一条共有共用的保护环来当作这些器件的衬底。一样的,隔离环也是共有。2,原理图的衬底是接低电位的话,那么nmos的PW衬底就应该接低电位。但是版图的其他那些iso,psub接的电位,应当参考原理图的连接。原理图设计当中对于一个多端器件的接法应当参考PDK当中的设计手册。一般对于NMOS来说它的衬底接地,那么它的隔离环应该是两个电位,一个高一个低,高在内低在外。高电位是隔离环连接到深N肼及埋N层,低电位是psub。
当然您提到的iso全接低电位的情况也是存在的,有电路设计师是这么设计的,驱动管前的nmos的ISO接地,一般也出现在功率管,借用颜鹏飞大佬的话来说:功率管保护环中,ISO接地很常见,有人对比实测过latch up,差别不大。

网友A:
1。BCD工艺的高压管自带的P+隔离环应该去掉,然后在加Nwell的保护环,外面再加p+隔离环。
2。低压管子的PMOS的衬底就是Nwell,一般接最高电位(或者其他较高电位)。再外面的隔离环有低电位以及最高电位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BCD工艺的高压管自带的P+隔离环应该去掉,然后在加Nwell的保护环,外面再加p+隔离环。
2。低压管子的PMO ...

非常感谢!
还想再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我发现高压P管似乎也有自带的N+隔离环,即N+pick up ring,如果我想多个高压管共用,是否打散,再共用,再外加P+隔离环对吗?;
第二个问题我发现我写错了,不好意思,是NMOS管,即做在PW里的,以我的原理图为例,请问这几个管子的衬底都接VSS,它们的衬底,源极,HVNW的隔离环,以及SH_P的隔离环如果都接VSS,是可以的吗?(附图)
再次感谢!

M5 M6 M7 M8 M15衬底都接VSS

M5 M6 M7 M8 M15衬底都接V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问题,针对两个问题我的看法是:1,自带的N+隔离环可以在版图选中器件Q在parameter中的按钮取消掉, ...

明白了,非常感谢!!!感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B:
调出来的高压管不都是自带iso的吗,像是5V管子的话pn管子围上各自tap外面加ISOxxx_xx_f类型的iso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出来的高压管不都是自带iso的吗,像是5V管子的话pn管子围上各自tap外面加ISOxxx_xx_f类型的iso ring ...

对的,但是这边涉及到5V管子的iso ring共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但是这边涉及到5V管子的iso ring共用的问题

可以在isoring里面用SH-N隔开不同衬底的N管

网友(2024-10-08):
楼主你好,可以麻烦您给我发一份tsmc018BCD的PDK吗?可以的话万分感谢!!50903057@qq.com

网友(2024-11-29):
楼主你好,可以麻烦给我发一份tsmc018bcd吗?保证仅学习自用,可以的话十分感谢!2597178579@qq.com

网友:
请问可以分享一下pdk吗

网友(2025-03-18):
可分享一下TSMC 0.18um BCD工艺么,1318961272@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BCD工艺的高压管自带的P+隔离环应该去掉,然后在加Nwell的保护环,外面再加p+隔离环。
2。低压管子的PMO ...

1.请问一下.18BCD的layout里有HVNW(drawing,drawing2,drawing3),在哪里可以看他们的耐压是多少呀?
2.另外就是如果使nld12_iso管子漏端接24V,源端接12V,这样虽然是漏源电压保证在12V,但仿真时会有warning,MAH.cd_sub:Vc(24 V)has exceeded bv max( 13.2 V),看sub端也没有大的漏电流,这样是为什么呐?

网友A(2025-05-21):
引用 网友C:
1.请问一下.18BCD的layout里有HVNW(drawing,drawing2,drawing3),在哪里可以看他们的耐压是多少呀?
...

第一个:去设计规则里面搜索HVNW看耐压

第二个:不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去设计规则里面搜索HVNW看耐压

第二个:不会哦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7-14):
引用 网友C:
1.请问一下.18BCD的layout里有HVNW(drawing,drawing2,drawing3),在哪里可以看他们的耐压是多少呀?
...

可以对原理图右键点击空白处选annotations-DC Operating Point看静态工作点,分析哪里静态偏置没给好(其实不建议追求极限耐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