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两个脚本!!!

楼主(2023-07-26):
1.统计电路里一把线的数量,因为电路里有许多(0:8)(0:15)这类的走线,想统计数量,方便layout预留足够的走线空间。
2.统计layout里统一名字的instance/Mosaic的数量,常用于统计decap电容的数量,结果显示在CIW窗口。
可有偿,谢谢啦。

网友:
好像不难。

网友:
第二个用FindReplace应该可以统计,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A:
第二个脚本
procedure(Count(cellName)
      let((objs sum1 sum2 sum inst_List objList)
          geSelectAllFig()
          objs = geGetSelSet()
          sum1 = sum2 = 0
          inst_List = nil
          objList = setof(x objs x~>cellName == cellName)
   foreach(obj objList
       case(obj~>objType
           ("mosaic" sum1 = sum1 + obj~>rows * obj~>columns
           )
           ("inst"   inst_List = cons(obj inst_List)
           )
           );case
          );foreach
          sum2 = sum2 + length(inst_List)
          sum = sum1 + sum2
          geDeselectAllFig()
          printf("There are %d instances/Mosaic named %s.\n" sum cellName)
         );let
        );proc
这里的cellName是你想统计的单元名称,比如在CIW窗口输入Count("DEACP"),记得带上“”。小白献丑,还请
多多指正;另外3楼说的方法也能满足你的需求,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脚本
procedure(Count(cellName)
      let((cv objs sum1 sum2 sum inst_List objList)

好的谢谢,请问使用方法是什么啊,选中decap然后使用这个快捷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使用方法是什么啊,选中decap然后使用这个快捷键吗

我没写快捷键,load脚本之后直接在CIW窗口输入Count("DECAP"),括号里填你要统计object的cell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写快捷键,load脚本之后直接在CIW窗口输入Count("DECAP"),括号里填你要统计object的cellName ...

大佬,遇到一个问题,我经常会把一些器件放到一个group里面,你这个脚本无法识别group里面的instan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写快捷键,load脚本之后直接在CIW窗口输入Count("DECAP"),括号里填你要统计object的cellName ...

其实我发现file-summary这个功能也能实现,白写了。。。大佬能帮忙写第一个统计电路走线的吗

网友B(2024-04-08):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发现file-summary这个功能也能实现,白写了。。。大佬能帮忙写第一个统计电路走线的吗
...

file  summary 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le  summary 是什么功能?

layout页面打开file下面的summary,就是统计模块数量的功能

网友(2024-07-05):
引用 网友B:
file  summary 是什么功能?

菜单栏File下面的Summary

网友:
工具会使用,但工具用的不熟

网友:
(1)可以选择过滤掉POWER其他的线计入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