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DP

楼主(2023-07-26):
看N6设计里,M0层是铺满的,cell与fill之间会有SADP的小格子,有木有大佬讲解一下SADP是啥,M0为啥要铺满

网友A:
SADP 是self aligned double pattern,是指通过两次曝光来实现更小pitch pattern的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DP 是self aligned double pattern,是指通过两次曝光来实现更小pitch pattern的实现
...

请问为什么要把M0铺满呢?

网友:
不讨论NDA相关的问题(事实我也没接触过N6),就公开资料显示,M0通过via0接M1,通过contact接poly/diffusion, 是一层实实在在的metal,不可能允许不同的信号短接在一起,所以你看到的应该只是近似铺满,也就是各个连接都是分开的

近似铺满很正常,M0不用作routing,自身电阻率高,用于连接poly/diffusion, 所以有poly/diffusion的地方都可以有它,没poly/diffusion的地方也可以有它,只要满足DRC,面积大点没什么坏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把M0铺满呢?

抱歉不太理解你说的铺满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看到的SADP只是一个cad layer,那就是辅助作用,不会在真实的mask有所体现的,你也可以在design manual里面找到相关信息

你所看到的M0铺满可能是撒完dumm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