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计算器的bandwith函数准确吗?

楼主(2023-07-26):
我用bandwith函数得出的截止频率(-3db带宽)是41MHz,但是从仿真结果图直接手动读取的话却变成了39.6MHz。哪个数据比较可靠,为啥会这样呢?

网友:
-3dB是指20log(根号2/2) 有些许偏差,且仿真步长也有影响,改成每10倍频100个点可能会更准

网友:
尝试把AC扫描的频率,从1到1G

修改为:1m到1G
再试一下看。

楼主:
按2楼的操作 把仿真点数增加。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