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QRC流程中av_extracted

楼主(2023-07-26):
求助!!!
小弟进行QRC用CCI流程跑后仿,生成av_extracted这个文件,怎么进行后仿真?提取出来的寄生电阻电容,又MOS看不到连接关系,也没有线头点亮,跟XRC提取出来的calibre可视化可以看到连接。这么多散落的寄生电阻电容全部手动反标的话会不会太不科学了。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官方提供的流程就是这个格式的输出。

网友A(2024-08-29):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后仿直接把schematic换成这个av_extracted文件就可以了啊,在仿真器中修改environment或者用config指定都行。寄生直接使用virtuoso的parasitics plugin,在版图对应的电路schematic中启动这个plugin,设置直接读取av文件,就可以随便查看寄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仿直接把schematic换成这个av_extracted文件就可以了啊,在仿真器中修改environment或者用config指定都 ...

感谢,我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请教一下

得到av_extracted,我用的仿真器提网表的方式,换掉前仿的对应电路

网友C(2024-10-19):
引用 网友B:
后仿直接把schematic换成这个av_extracted文件就可以了啊,在仿真器中修改environment或者用config指定都 ...

你好,我用这种方法显示NA,av_extracted是可以后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用这种方法显示NA,av_extracted是可以后仿的

电阻有时候是会显示NA的,看看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