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后门访问RC寄存器能读出来数吗

楼主(2023-07-26):
大佬们,问个问题,前门访问RC寄存器读出来只能是0,如果用后门访问会得到正确的数值吗

网友:
后门访问取决于你给的寄存器信号的层次路径,如果在没有读之前,代码逻辑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可以读到的。后门访问其实就类似采样该信号的值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