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原理分析

楼主(2023-07-26):
图中这个电路实现钳位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控制P1管的是运放,P1是PMOS管,构成负反馈。

网友A:
不是超过就钳位,本身运放反馈的功能就是使得运放正负端电压相等的,就是所谓的虚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超过就钳位,本身运放反馈的功能就是使得运放正负端电压相等的,就是所谓的虚短 ...

嗯嗯,明白你意思,vout比较低的时候,源极跟随管是关断的,没有反馈回路了吧?这电路能输出低也能钳到vre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