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求助:Repeater、buffer和SSB应用

楼主(2023-07-26):
求助:Repeater、buffer和SSB应用

网友:
其实都是buffer
repeater一般是同一条线上重复用会这么说,比如长距离,但说成buffer也不会有人觉得有问题
buffer听上去就是为了增加驱动,比如输出加个buffer
SSB没见过,既然是定制化的,那肯定是为了解决一些特殊的时序、功耗或电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