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遍历hierarchy cell修改via使用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std cell是否会出现问题?

楼主(2023-07-26):
请教各位大佬:遍历hierarchy cell修改via时,使用dbOpenCellViewByType()打开std cell是否会出现问题?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逻辑是 递归ReplaceViaCB,用ReplaceViaByName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什么问题了
逻辑是 递归ReplaceViaCB,用ReplaceViaByName修改

功能已经实现了,就是layout里没调用std cell,没敢试,所以想问一下递归打开编辑模式的std cell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针对std修改,需要编辑权限
若担心,可cp下stdLib或保存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std修改,需要编辑权限
若担心,可cp下stdLib或保存gds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