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PCELL怎么画圆形啊?

楼主(2023-07-26):
手动可以用方块切角,或者create-circle。
但是求问脚本怎么画圆形出来?比如32边的,不能要所有点的坐标再用polygo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dbCreateEllipse()?

感谢你```这个确实可以画出来圆形

另外请问知道怎么切角吗?没找到切角的函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这个确实可以画出来圆形

另外请问知道怎么切角吗?没找到切角的函数

你是指Modify corner吗?有一个函数leModifyCorner,但是le好像不能用在PCel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Modify corner吗?有一个函数leModifyCorner,但是le好像不能用在PCell吧

是的le的用不了,API还是help里手动搜索,都没看到切角或者chop的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le的用不了,API还是help里手动搜索,都没看到切角或者chop的函数

或者自己写一个?思路是把rect变成polygon,然后提取点,把点变成两个(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