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量为2的电容lvs出现ERC的问题

楼主(2023-07-26):
数量为2的cnl5_mis电容进行lvs,出现以下问题:
1.WARNING: Invalid PATHCHK request "! LABELED": no LABELED nets present, operation aborted.
2.WARNING:  Stamping conflict in SCONNECT - Multiple source nets stamp one target net.
          Use LVS REPORT OPTION S or LVS SOFTCHK statement to obtain detailed information.
问题1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2在P+tap Ring Metal上用M1-M2孔,接地解决,但是不知道这样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问题2

问题2

问题1

问题1

网友A:
1.没有打label
2.你觉得你的这个p tap 不接地应该接什么呢?常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打label
2.你觉得你的这个p tap 不接地应该接什么呢?常识啊

label打了的,pin在mt1 drawing层,label在mt1 blocktext层

网友:
1没有打lab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