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TOL和BLT的区别

楼主(2023-07-26):
请教下HTOL和BLT的区别,实际项目中客户两者都有提到,不清楚差异在哪。谢谢!

网友A:
一个是测封装级寿命的,一个是做板级可靠性 board level te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测封装级寿命的,一个是做板级可靠性 board level test

谢谢回复!我补充下这里的BLT是指的bias life test,AE把这个解释成了analog htol,我找了下没找到具体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