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瞬态噪声仿真问题

楼主(2023-07-26):
看到很多论文里面提到ADC的噪声可以用瞬态噪声仿真去仿,但是tran noise设置完成以后,要怎么去看仿真得到的噪声呢?
目前用瞬态噪声仿真只仿真出了运放的噪声,与noise仿真结果相同

但积分型ADC,里面的PGA,比较器,斜坡发生器的瞬态噪声都不太会仿
刚开始学习模拟,很多地方不懂,希望大家可以帮助解答,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问题,蹲一个解答。

网友:
不太明白你想要看到什么噪声,一般都是看整体性能的,比如信噪比,单独模块的噪声直接跑噪声就行了吧

楼主:
就是想知道整体电路的等效输入噪声,您看这篇论文中有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