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第六章例题6.11

楼主(2023-07-26):
请教这个Cgs被自举怎么理解?

网友A(2023-09-17):
直接利用米勒效应理解,等效电容为Cgs*(1-Av),Av=1,等效电容为零。

网友:
或者,由于Cgs两端电压变化一致,它不会有电流,等效阻抗无穷大,对应电容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利用米勒效应理解,等效电容为Cgs*(1-Av),Av=1,等效电容为零。

这里自举电容的意思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自举电容的意思是什么呢?

看网上说,自举电容核心是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你这里,电容两端电压应该也不会突变?

网友:
电容的特性是两端电压不突变,但是可以缓变。自举电容可以认为两端电压不发生变化(也不发生缓变)。题中的意思是VGS不发生变化,即电容两端的电压不变,所以说是被自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