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功率管LDO、多个零点补偿问题

楼主(2023-07-26):
最近在做的一个LDO,不太理解里面的补偿方式,有大佬能讲解一下吗,或者相关论文

LDO

LDO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种双功率管的 有什么意义吗,我还见过功率管栅极都不是你这样分开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功率管的 有什么意义吗,我还见过功率管栅极都不是你这样分开的接法 ...

这种主要是低功耗,轻载的时候只有小功率管开启,重载时两个功率管一起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主要是低功耗,轻载的时候只有小功率管开启,重载时两个功率管一起工作
...

因此 两个驱动管的size是有一定差距的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