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功率管LDO、多个零点补偿问题

楼主(2023-07-26):
最近在做的一个LDO,不太理解里面的补偿方式,有大佬能讲解一下吗,或者相关论文

网友A:
MP1 and MP2 is the same size ?  Are you sure ??

网友B:
miller +接力的补偿方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 and MP2 is the same size ?  Are you sure ??

不是的大管是小管的10多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ller +接力的补偿方式吧

大佬有相关的论文吗,或则这种补偿英文怎么搜索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佬有相关的论文吗,或则这种补偿英文怎么搜索呀

我没找过相关论文,这个情况就是EA输出端极点变成 p0 z0 p1 z1 p2 z2的形式,能够多降一点LoopGain的同时保证相位尽可能不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过相关论文,这个情况就是EA输出端极点变成 p0 z0 p1 z1 p2 z2的形式,能够多降一点LoopGain的同时 ...

那三个RC串联是不是会引入3个零极点对,但我在想3个3个零极点对不就互相抵消了吗?可以用它去补偿输出极点吗?

我的想法是这个LDO的补偿策略是通过miler把第一级的EA输出作为主极点,然后OUT为次极点,因为次极点在变,通过3个零极点对去补次级点。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过相关论文,这个情况就是EA输出端极点变成 p0 z0 p1 z1 p2 z2的形式,能够多降一点LoopGain的同时 ...

这种补偿哪里能找到资料啊,或则大佬用过、见过这种补偿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三个RC串联是不是会引入3个零极点对,但我在想3个3个零极点对不就互相抵消了吗?可以用它去补偿输出极 ...

结果是希望相互抵消的,只是20dB/dec变成40dB/dec降增益降一段,再遇到零点以20dB/dec降,这样保证了相位的同时能多降低一些增益,从相位角度看是抵消了,但从增益角度看增益降的更快了,所以对PM是利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是希望相互抵消的,只是20dB/dec变成40dB/dec降增益降一段,再遇到零点以20dB/dec降,这样保证了相位 ...

1、大佬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产生的零极点对极点在零点前面吧,我在想如果零点在极点前面增益不是降的更慢了吗(应为遇到零点会平一下然后再以20dB下降)

2、原电路这些R都很大(最大的可以达到10多M)电容几P,这些RC设置有什么讲究吗?
3、输出端随负载移动的极点怎么把它补偿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