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电容积累区寄生电阻比强反型区大???

楼主(2023-07-27):
大佬们,请问为什么MOS电容工作在积累区的寄生电阻会比工作在饱和区大呢?这该怎么解释啊

楼主:
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高频下的MOS电容C-V曲线是这样呢?在栅压大于阈值电压时,似乎无法形成沟道?该怎么解释容值这么小啊?

网友A:
Accumulation region: device completely off, acting like a cap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cumulation region: device completely off, acting like a cap only.

所以你的意思是积累区的时候因为MOS关闭了,所以寄生电阻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二个问题想问一下,为什么高频下的MOS电容C-V曲线是这样呢?在栅压大于阈值电压时,似乎无法形成沟道?该 ...

衬底形成耗尽层,相当于平行板电容器之间的间距增大了,电容当然会减小。继续增大栅压,耗尽层厚度保持不变,电容也保持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衬底形成耗尽层,相当于平行板电容器之间的间距增大了,电容当然会减小。继续增大栅压,耗尽层厚度保持不 ...

终于懂了,以前上课看到过,但一直没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