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电容选型问题求助

楼主(2023-07-27):
请问为什么bandgap里面的运放米勒补偿电容以及输出滤波都用变容电容,如图中红圈中所示,这样子会不会让极点变化很大?谢谢解答~

bandgap电路

bandgap电路

网友A:
变容电容是什么,和moscap一样吗

网友:
我觉得补偿作用以及phase margin如果满足条件,就可以用吧。不用其他电容,估计是出于面积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容电容是什么,和moscap一样吗

不好意思,我确认了一下不是变容的,这个是N阱电容,想请教一下bandgap里面的电容选型有什么考虑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确认了一下不是变容的,这个是N阱电容,想请教一下bandgap里面的电容选型有什么考虑吗?谢谢 ...

电容只是用来频率补偿的,只要在你工作范围内能够补偿即可,至于用mom mim  moscap ,考虑面积 工艺 成本这些吧

网友B:
ON和OP之间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只是用来频率补偿的,只要在你工作范围内能够补偿即可,至于用mom mim  moscap ,考虑面积 工艺 成本这 ...

学习了,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ON和OP之间电路呢?

ON和OP是短路的,我这个是为了仿环路加probe

网友B:
引用 楼主:
ON和OP是短路的,我这个是为了仿环路加probe

楼上说的其实差不多了。
耐压能承受的情况下使用单位容值越大的电容越省面积。MOS电容接法也要注意,不要掉入低容值区。
PVT看一下最worst情况下PM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的其实差不多了。
耐压能承受的情况下使用单位容值越大的电容越省面积。MOS电容接法也要注意,不要 ...

好的,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