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模擬功耗方法(求救)

楼主(2023-07-27):
我會用HSPICE模擬整體電路功耗,想請問Virtuoso要如何模擬?

HSPICE:.meas tran pow1 avg P(XVCO) from=0ns to=300n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否可以這樣計算?

不需要这么麻烦,点ADC上面的Outputs->To Be Saved ->select on the design,然后点击symbol上的pin,就保存了该pin的电流信息了,比如点res上的pin,就保存了res的这个pin端的电流了

网友A:
用spectre仿真把你需要的电流信号保存下来,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来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ectre仿真把你需要的电流信号保存下来,用calculator中的average函数来算

是否可以這樣計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2個電壓輸入,15個輸出信號,是要把全部信号保存下来求平均電流在乘上兩個輸入電壓嗎? 謝謝
...

是否可以這樣計算?

楼主:
是否可以這樣計算?

网友B:
ade里面的calculator也可以去算av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么麻烦,点ADC上面的Outputs->To Be Saved ->select on the design,然后点击symbol上的pin,就 ...

好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里面的calculator也可以去算avg

好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