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I的Walt Kester写的关于SNR THD SINAD的推导是否正确

楼主(2023-07-27):
等式9是否正确?

网友:
前提是噪声和谐波失真是不相关的吧,拿了一个例子算了一下pdf的公式和cadence自己算的SINAD有误差

网友A:
功率谱密度推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谱密度推导的

大佬请问应该怎么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