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曲线拟合

楼主(2023-07-27):
请教一下, Virtuoso 可以对一组数据计算出 ax+b 形式的回归曲线吗? 如果不能, 那么可以用什么方式配合 Virtuoso 进行这样的计算呢?

网友A:
照理说SKILL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包括数据拟合,只要找到一个Err值最小的拟合方式就可以了,参数很少,不难做到。

网友:
把数据导出来,用matlab拟合

网友:
导数据出来用matlab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说SKILL可以做到任何事情,包括数据拟合,只要找到一个Err值最小的拟合方式就可以了,参数很少,不难做 ...

已经解决了, 用skill脚本做了数据的处理

网友(2025-06-12):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用skill脚本做了数据的处理

求脚本,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