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快速把schematic中的net追加pin的skill脚本有吗,或者有什么写的建议吗

楼主(2023-07-27):
手工的流程是按快捷键p,然后键入pin名回车。
如果用脚本的流程的话,直接在选择的net中追加以net名命名的pin名。
用途:版图重新打label了,需要做lvs。因为pin的数量有点多,手工有点低效。

网友A:
netList=setof(obj geGetSelSet() obj~>objType=="line")
netNameList=ciUtilsMakeUnique(netList~>net~>name)
foreach(netName netNameList
    ...
    schCreatePin(cv master netName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tList=setof(obj geGetSelSet() obj~>objType=="line")
netNameList=ciUtilsMakeUnique(netList~>net~>na ...

好的,很有启发,感谢大佬。

网友:
有人写过,但是那个是根据netname来打的,有时候不是想要的,且pin’的类型不太好判断input outp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