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骆驼书,分隔符匹配答疑,尖括号和圆括号不配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7-27):
m{(\d+)\s*>=?\s*(\d+)},r如果使用尖括号,前使用反斜线避免模式被过早结束掉怎么理解啊,有之前读过这里的好哥哥姐姐们吗?

网友A:
个人理解
m{(\d+)\s*>=?\s*(\d+)},如果使用尖括号,就是m<(\d+)\s*>=?\s*(\d+)>,括号匹配的时候会匹配成m<(\d+)\s*>,会提早结束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
m{(\d+)\s*>=?\s*(\d+)},如果使用尖括号,就是m=?\s*(\d+)>,括号匹配的时候会匹配成m,会提早结 ...

应该是这个意思。多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