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entos8,安装完Innovus启动时出错求解决【已解决】

楼主(2023-07-27):
(图片)

网友A:
缺库, 用yum 命令,缺什么补什么。前提是要联网。不然只能从光盘 安装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库, 用yum 命令,缺什么补什么。前提是要联网。不然只能从光盘 安装库。 ...

前两个是缺库我能理解,但是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两个是缺库我能理解,但是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

你先把前面两个 解决掉吧
以我有时候的经验,把lib 解决了,很多错就没了。
因为后面的 字面意思是 feature的问题,可能你的License里 feature 不是最新的?
你是什么版本的innovus?base 的还是 hotfi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前面两个 解决掉吧
以我有时候的经验,把lib 解决了,很多错就没了。
因为后面的 字面意思是 featur ...

Base的INNOVUS20,License文件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前面两个 解决掉吧
以我有时候的经验,把lib 解决了,很多错就没了。
因为后面的 字面意思是 featur ...

Base的innovus20,Lisence文件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Base的innovus20,Lisence文件是这样的

你装好后 ,patch过了吗

网友:
都说让你装库了,贴啥license文件啊

第一个是
yum install libnsl
再不行吧i686的版本也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好后 ,patch过了吗

感谢,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警告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警告

这个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前面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警告

没关系的,这个

你应该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的,这个

你应该可以用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