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列方程式求解

楼主(2023-07-27):
给bandgap列KVL KCL方程的话应该怎么写呀,想知道解出来的简并点是什么样子。

楼主:
知道电路有三个简并点,但是为什么有三个,怎么列出来公式支持呀?有没有大神路过

网友A:
一个就是0,一个就是正常工作 I1和I2都有电流
还有一个就是只有I2有电流 、I1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就是0,一个就是正常工作 I1和I2都有电流
还有一个就是只有I2有电流 、I1没电流 ...

我知道是这三个点,但是怎么用公式表达出来呢

网友A:
新人回答,不知道对不对
A点与B点电压相等,设定为VBE
那么右侧PMOS的电流为VBE/R2  +   Is*exp(VBE/VT)  与VBE相关
那么左侧PMOS的电流为VBE/R2  +   N*Is*exp( VBE-R1*(i- VBE/R2) ) 这里i为该支路电流,因此也与VBE有关
那么横坐标为VBE,纵坐标为电流,把左边电流和右边电流都画出来,看看有几个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回答,不知道对不对
A点与B点电压相等,设定为VBE
那么右侧PMOS的电流为VBE/R2  +   Is*exp(VBE/VT)   ...

支路电流不是等于 ΔVBE/R1+VBE/R2 吗,带入公式不是和后面的抵消了吗?

楼主:
有没有大佬来出出主意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支路电流不是等于 ΔVBE/R1+VBE/R2 吗,带入公式不是和后面的抵消了吗?

大哥,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么哪里还有好几个简并点啊,直接就是你说的电流不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如果按照你说的,那么哪里还有好几个简并点啊,直接就是你说的电流不就是了 ...

是的是的,刚开始没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