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己新增的layer不能导出gds

楼主(2023-07-27):
是这样的,因为一些原因,fab需要我们自己新画一层没有定义的layer,赋予了他gds number。我们通过修改.tf文件然后在layout上画出来了,但是到导出gds的时候,查看pipo发现并没有新增的这一层的信息,提交给fab厂也告知我们查不到这一层。。。。请问大佬们如何才能在导出的gds上看到这一层

网友:
你可能需要手动在layermap文件中添加这个层次,你默认的layermap文件并没有包含这个层次。

网友:
写个layermap ,转出的时候加载把
如果你有pcell lib。 steamout 可能依然会照这pcell lib的tf 去streamout。
pcell 库里的tf 信息,好像是在tech.db 这个文件里的。改tf 文件不一定有用。

楼主:
OK,谢谢大家,stream out的是忘记translate新的layermap了,加上以后查看pipo能看到gds number,看看fab那边能不能过吧

网友(2023-12-20):
引用 楼主:
OK,谢谢大家,stream out的是忘记translate新的layermap了,加上以后查看pipo能看到gds number,看看fab那 ...

想你问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解决滴,目前也遇到类型情况。

网友(2024-03-20):
请问一下怎么自己添加的layer啊,我没有找到地方,感谢感谢!!!!

网友(2024-05-31):
我是这样解决的:
1、增加layer后,stream out会提示我layer会drop,不管它直接导出gds;
2、将导出的gds再导入Virtuoso,这时候它会建立新的techfile;
3、最后再用新的library导出到新的gds,这时就不会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