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我的stb仿真没有选择地端点的选项

楼主(2023-07-27):
(图片)

网友:
版本,不影响仿真结果

网友A:
probe instance就是选器件;也可以选probe terminal,选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be instance就是选器件;也可以选probe terminal,选端点。

本来我记得是有个选择GN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我记得是有个选择GND的

一样的,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也可以用

结果好像没差别

网友B:
This is related to virtuoso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is is related to virtuoso version.

好的谢谢,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