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PEX中rules.C rules.R rules.S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3-07-27):
hcell和xcell应该是避免寄生重复提取的,但是这三个文件是干什么的,C和R好像定义电容顺序之类的吗,记得不加会报错。这个rules.S不知道干嘛的

网友A(2024-05-18):
可以把这个文件发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个文件发给我吗

没有权限

网友B:
c r都是寄生文件,里面关键部分会有乱码。s我见到的都是pex所用到的命令,比如ignor map这类。
你自己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问有啥用。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c r都是寄生文件,里面关键部分会有乱码。s我见到的都是pex所用到的命令,比如ignor map这类。
你自己打开 ...

不是乱码而是被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