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艺求教: HV nwell

楼主(2023-07-27):
工艺中高压(3V或者5V)well的implant是在普通nwell的基础上再进行离子注入的吗?

先做nwell还是先做hv nwell?
如果是提高反向击穿电压应该是减小掺杂浓度,如果是为了提高mos开启电压应该是加大浓度
那么到底这个高压well implant是增加还是减小nwell的浓度呢?

网友A:
你这个太笼统了。3v/5v在很多technology都是标注IO 口电压。
通常的HV well 会在normal WELL 之前做,以便吃更多的thermal budget,使得junction BV和leakge更加好一点。
通常HV WELL 会调节能量和剂量来制造更加缓变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太笼统了。3v/5v在很多technology都是标注IO 口电压。
通常的HV well 会在normal WELL 之前做,以便 ...

那么HV nwell的注入是N型还是P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HV nwell的注入是N型还是P型呢

HV well是依据使用电压来分,和N/P type无关;无论是N/P都可以注成HV well;你这完全就是两个概念在这硬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HV nwell的注入是N型还是P型呢

另外,你自己都写出来HV Nwell了,你猜它是N还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