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中的电流问题

楼主(2023-07-27):
请问这里Ic=ΔBE/R=(642.292-588.162)/213.784k=253.2nA

仿真出来这里是209.37nA,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对于你现在的pvt电阻不是213.784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对于你现在的pvt电阻不是213.784K

我换成理想电阻也是这种情况, 我没想明白PVT对该电阻的影响?

网友:
你打一下流过电阻电流就知道了,肯定满足欧姆定律,电流肯定是对的;你看到的是ic=209,那是bjt的集电极,基极也有电流流到地,你打发射极电流也行,和电阻上流过的是一样的

网友:
是不是bjt有基极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换成理想电阻也是这种情况, 我没想明白PVT对该电阻的影响?

看看电阻上面电流镜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