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cdl转成schematic的device map文件该怎么写呢?

楼主(2023-07-27):
https://bbs.eetop.cn/thread-889812-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遇到同样的问题 转发来自@我是白小白

楼主:
求助大神 电阻的device map怎么写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大神 电阻的device map怎么写啊

我的电阻是

devSelect :=res(layout的类型) res(schematic的类型)
    propMatch :=subtype P(看电阻是P/N注入)
我是这样写的,但是我看写法好多样子。具体你需要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阻是

devSelect :=res(layout的类型) res(schematic的类型)

试了还是不行,老是说电阻没有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还是不行,老是说电阻没有定义

你导入的库里面还有就是reference 的库里面有这个rppolywo_dis这个么?

另外就是你的resistor这个应该是理想电阻吧?是不是填的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导入的库里面还有就是reference 的库里面有这个rppolywo_dis这个么?

另外就是你的resistor这个应该是 ...

reference 的库里面有这个rppolywo_dis;那不写resistor要怎么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reference 的库里面有这个rppolywo_dis;那不写resistor要怎么写呢‘’

看你的cdl里面的电阻写的什么类型。

网友B(2024-07-03):
Spice In did not find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resistor' of the instance
'RX27.R0' in the subcircuit 'panalog'. Specify the reference library that has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or use device-mapping to map 'resistor' to a different cell.
Some device mapping file examples for commonly used components while importing
a spice netlist include: 请问这样的如任何解决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B:
Spice In did not find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resistor' of the instance
'RX27.R0' in the ...

Spice In did not find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resistor' of the instance
'RXX38.R0' in the subcircuit 'panalog'. Specify the reference library that has the symbol
view of the master cell, or use device-mapping to map 'resistor' to a different cell.
Some device mapping file examples for commonly used components while importing

我也是这个错误,RXX38.R0什么的,按照你截图的写依旧报错,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