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走线

楼主(2023-07-27):
两级电流镜 mn10和mn5要求ABA匹配 ,二级电流镜mn1、mn4漏级怎么走线比较好?

网友:
看不清你这个MN10和MN5分别各有几个,以及MN1 MN4个几个?用的是几层金属?按照你这样的布局的话建议直接横向拉两条线接出来,没必要用斜角。但是看到你上面和下面都有MN1 MN4,为什么要把他们分开放?

网友:
两极电流镜子? cascode 电流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