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仿真

楼主(2023-07-27):
请教下
1)mbist有三个testben , ICLnetwok.simulation   MemroyBist_P1.simulaiton , MemoryBIST_ParallelRetentionTest_P1.simulaiton.
这三个testben分别是仿真啥的?

2) Number of miscompares = 0
     Number of 0/1 compares= 192

     Number of Z compares= 0
No error between simulated and expected patterns
这个是不是代表pattern仿真是pass的。
谢谢了

网友(2023-08-29):
ICL:jtag网络检查用的,剩下两个都是对sram fault检查的文件

网友:
你这个应该就是pass了

网友:
是的,这个没有miscompare上述的三个pattern中,ICL那个是针对Memory周边的IJTAG网络的产生pattern,对memory并没有进行测试,后面个是针对不同情况的pattern;

网友:
check_testbench_simulations -report_status 会显示上述三个模块处于unsheduled或者compile_failure状态,但是miscompare也是0也是pass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