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AR ADC, 自举开关

楼主(2023-07-27):
求问自举开关线性度怎么仿真

网友A:
先看开关的导通电阻Ron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然后跑FFT看THD性能

网友:
直流线性度的话就扫描输入和输出电压然后求导,看指标。如果是交流的话,就需要看THD

楼主(2023-09-18):
引用 网友A:
先看开关的导通电阻Ron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然后跑FFT看THD性能

求问,如何仿开关的导通电阻,是直流还是交流电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问,如何仿开关的导通电阻,是直流还是交流电阻呢

直流电阻,跑DC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