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显示的DC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时候的呢

楼主(2023-07-28):
电路中显示的DC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时候的呢,如果只跑DC仿真,最后得到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时候的,如果既要跑DC仿真,还有瞬态仿真,最后得到的直流工作点是什么时候的呢

网友A:
只跑DC仿真 => time=0

瞬态仿真 -> 可以在不同时间进行注释 dc op back annot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跑DC仿真 => time=0

瞬态仿真 -> 可以在不同时间进行注释 dc op back annotation

万分感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