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击鼠标出现复制窗口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28):
请问有高手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
估计是bug

网友A:
可能是后台有开其他的软件,例如截图翻译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后台有开其他的软件,例如截图翻译之类的

好家伙,都开了

网友B(2024-01-25):
老哥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2024-04-12):
引用 网友B:
老哥请问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是我开了截屏翻译软件和截屏贴图软件,并且VNC没有最大化(没全屏能看见任务栏),这种情况下在VNC里双击就会出现如题问题。
解决办法是全屏(看不见任务栏)使用VNC。

网友:
是有道翻译 划词的原因,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