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系统下的Hspice教程

楼主(2023-07-28):
最近在Linux系统下学习Hspice,没有图像化界面,一头雾水!

请问大家是否有好用的教程或者教学网址,网络上很少找到Linux系统下的Hspice教学
求助诸位大牛

网友:
hspice -i input.sp -o output/ -d -hpp -mt 4
-i表示输入文件,-o表示输出文件,-d在terminal打印仿真过程,-hpp表示hspice prescision parallel,-mt表示多线程
记住这条命令,其他的设置参考任意HSPICE教程

网友:
如果Linux中也有cadence ade,可以把hspice集成到ADE里面,从而方便熟悉ADE图形界面的人使用。
具体可以参考Hspice帮忙文档下面的 hspice_integ.pdf
“HSPICE® Integration to Cadence® Virtuoso®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User Guide”

网友(点评):
公司的服务器有cadence我尝试一下,看有没有权限做

楼主:
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mp;highlight=HSPICE
在论坛发现了比较好用的教程,希望帮助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