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综合时显示代码部分模块不可综合

楼主(2023-07-28):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改怎么解决?

网友A:
把!rst_n||cs条件分开
if(!rst_n)
    cnt_data_in <= 4'h0;
else if(cs)
    cnt_data_in <= 4'h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rst_n||cs条件分开
if(!rst_n)
    cnt_data_in

这样可以解决,请问为什么不能一起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解决,请问为什么不能一起写呢?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是带rst_n复位端的的触发器,你又加上了cs,找不到这种器件

网友(点评):
复位信号不能和普通信号同时作为一个判断条件对吧。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 @(posedge clk, negedge rst_n)

这个综合以后是带rst_n的复位端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