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综合错误显示代码部分模块不可综合

楼主(2023-07-28):
我用vivado写完run synthesis成功也可以仿真,但是用RC综合显示不可综合,改怎么解决?

网友:
不要把条件判断里面的!rst||cs写一块,分成两个if else

if(!rst)
    cnt_data_in <= 4'd0;
else if(cs)
    cnt_data_in <= 4'd0;

网友A:
建议可以再深化一下基础 再做综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再深化一下基础 再做综合

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数字前端设计经验较少,但是导师要求短期内从前端到后端全部负责,因此只能学一步做一步,问题比较多。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学习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对前端还是更感兴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建议,我现在数字前端设计经验较少,但是导师要求短期内从前端到后端全部负责,因此只能学一步做 ...

看样子应该是在学校,那可以按照导师要求把这些流程用到的工具熟悉一下,如果前后端全部负责估计就是让你跑跑脚本收集收集报告的意思,这个过程了解一下概念就可以了,相当于对数字设计有个总体的认知,同时数字设计必读的那些书好好看一看,急不得的,慢慢来吧

网友:
你写了了negedge rstn,工具认为你下面的电路中的触发器将使用异步复位,且rstn信号连接到dff.clr pin,但是你代码描述的是 (rstn|cs),问题1 是(rstn|cs)与negedge rstn不一致,问题二,异步复位的写法(编译器认为就是)if (!rstn e) ... else ...

兄弟,虽然你是在写代码,但其实是电路,高级语言的实现机制能硬件描述语言上不一样的,你不能仅凭逻辑学来,你要想着实现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