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压BCD工艺的一点疑惑

楼主(2023-07-28):
本人高压工艺小白
我看HH工艺文档里面有两种LDMOS,一种是for analog的,这种管子S和B是分开的;一种是for switch的,这种管子S和B是合在一块的。
如下图所示,不是很清楚在用的时候主要的区别是什么。还有for analog的管子为什么要把S和B分开?

for analog

for switch

网友A:
一种对称SD可换,一种传统DMO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种对称SD可换,一种传统DMOS吧

感谢你的回答,还是地方不理解
对于for analog的来说,其实它是传统的DMOS。对于for switch而言,那SD可换什么意思,不是只有D端耐高压吗?

网友B:
sb合起来面积倒是小了不少

网友C:
一种对称,一种非对称。
对称Vsd,Vsb都可以耐高压,非对称只有Vsd能耐高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b合起来面积倒是小了不少

for switch 的管子确实面积小

网友D:
两个事情:
1. 有的S/B分开的S/B之间可以不同电平,扛个几V的电压;
2. DEMOS和LDMOS,一般情况DEMOS对于非开关应用,比如直接用高压管怼电流镜这种,有电流,但是vds又大的情况下;DEMOS一般比LDMOS更可靠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对称,一种非对称。
对称Vsd,Vsb都可以耐高压,非对称只有Vsd能耐高压 ...

理解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事情:
1. 有的S/B分开的S/B之间可以不同电平,扛个几V的电压;
2. DEMOS和LDMOS,一般情况DEMOS对于非 ...

十分感谢

网友E:
另外,通常for switch的沟道长度L值是固定的最小值,无法修改;for analog的L值可以调整,以适应电路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通常for switch的沟道长度L值是固定的最小值,无法修改;for analog的L值可以调整,以适应电路的需求 ...

是的,很感谢你的回复。
简单的来说for switch的管子可以用作一端接高压的开关管(像enable/disable的功能管,它的S端也可以接高电位),优势是面积小,缺点是本身的degration;for analog就是我们模拟设计用的Gm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种对称SD可换,一种传统DMOS吧

看这个图,两个都是不对称的,只有drain耐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