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在模拟芯片设计中的作用?

楼主(2023-07-28):
刚参加工作,方向是led驱动,听leader之前描述说一款芯片的仿真设计还需要用到matlab做建模仿真还是什么的/。本小白上学期间没有接触过matlab,所以想问问大家,一般在芯片设计行业,matlab是用来做哪些事情的,谢谢各位

网友A:
那可太多了,初级一点可以分析仿真结果,中级一点可以建行为级模型,高级一点可以自动化设计迭代

网友B:
可以建模,数据分析,很有用的工具

网友C:
做显示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显示驱动ic?

led驱动,属于ACDC电源管理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太多了,初级一点可以分析仿真结果,中级一点可以建行为级模型,高级一点可以自动化设计迭代 ...

比如可以举一个例子吗,例如一个带隙、ldo、opa会用到matla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建模,数据分析,很有用的工具

您好,一般会分析哪些模块还是哪些具体的参数吗?可以举举电路上的例子吗

网友D:
matlab主要用来数据处理和系统建模,前期刚入手设计电路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用不到,后面需要用的时候,找相关资料就行,matlab上手不难,还没cadence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tlab主要用来数据处理和系统建模,前期刚入手设计电路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用不到,后面需要用的时候,找相 ...

对,目前还没上手项目,应该暂时用不到,就是之前leader提了一嘴,因为没用过,以为会很难。

网友:
不难,有C语言基础会非常容易,等用到时再去学习也没问题的。就当一个普通的工具就可以了,不需要学的很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可以举一个例子吗,例如一个带隙、ldo、opa会用到matlab吗

看你怎么设计了,有的习惯用gm/Id做设计,那就要用matlab啊。如果你已经熟悉工艺了做这些基础的analog模块确实不太需要matlab。但系统验证还是需要的,你们leader既然提出来了,那肯定是有用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设计了,有的习惯用gm/Id做设计,那就要用matlab啊。如果你已经熟悉工艺了做这些基础的analog模 ...

对对对,应该是后边的系统验证。请问这个东西我想提前了解一下,需要怎么搜索或者学习呢

网友:
主要就是系统建模分析,还是很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一般会分析哪些模块还是哪些具体的参数吗?可以举举电路上的例子吗
...

PLL建模分析相噪,带宽等,AD/DA建模分析噪声,失配,线性度,计算SNR,SFDR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atlab主要用来数据处理和系统建模,前期刚入手设计电路的话,我觉得你可能用不到,后面需要用的时候,找相 ...

请问matlab建模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matlab建模有什么资料推荐吗

看书我不建议,随便在b站上搜一下相关基础教程,理解matlab的功能,之后需要干什么  在去搜matlab相关的就可以了。因为matlab太全能了,不可能全部学习完成,一般都是需要什么,再去学什么,先有一个matlab的底子就行。

网友:
系统建模,还能和cadence联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