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4 窄传输和非对齐传输AxADDR

楼主(2023-07-28):
我在看AXI4协议的时候对窄传输总线起始地址有一些疑问,
比如下图所示的这种情况,为非对齐窄传输,第一个有效数据地址为0x07,
想问一下在实现时,在写地址通道中,放在地址总线上的AWADDR是
1. 原始的地址 0x07,由Slave判断非对齐与窄传输
2. 由Master处理Burst非对齐的地址,AWADDR=0x04
3. 还是放上与数据总线对齐的地址AWADDR = 0x00,
感觉这三种情况Slave都可以根据WSTRB,算出出下一Beat的地址,我更倾向于第二种,让Master将AWADDR对齐Burst地址,谢谢!

网友A:
由master处理的是,第一笔是0x0,WSTRB在【63:56】有效,第二笔是0x8.WSTRB在【31:0】有效,第三笔是0x8,WSTRB在【63:32】有效,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master处理的是,第一笔是0x0,WSTRB在【63:56】有效,第二笔是0x8.WSTRB在【31:0】有效,第三笔是0x8,W ...

也就是说Master放在总线上的地址是对 Data bus位宽进行对齐以后的,而不是原始的Start Addr吗

网友A:
更正一下哈,重新读了一下协议,第一笔 地址0x7数据【63:56】有效,第二笔,地址0x8,数据[31:0]有效,第三笔地址0xc ,数据【63:32】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正一下哈,重新读了一下协议,第一笔 地址0x7数据【63:56】有效,第二笔,地址0x8,数据[31:0]有效,第 ...

那其实Master放在Bus上的Addr 还是按非对齐的Start Addr来,对齐的工作就交给Slave或Interconnect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其实Master放在Bus上的Addr 还是按非对齐的Start Addr来,对齐的工作就交给Slave或Interconnect了
...

是的